求x9dP apm六段开关教程

楼主(2019-04-12):
各位大神,新入四轴,搭配APM2.8 加睿思凯X9DP,求相关的设置教程 尤其是六段开关的教程,找了一圈没找到合适的 先谢过

网友:
有一个泡泡视频你们的X9D 控制APM里面有文件下载下来导入到遥控器基本上原理一看就懂了。

网友A:
http://www.moz8.com/thread-38644-1-7.html?_dsign=627d5a58

这个是视频教程原件链接你可以看一下,你们的文件下载下来就明白了。

网友A:
百度云你们的文件有一个遥控器配置文件,用遥控器软件把配置文件导入遥控器你们你在软件什么看一下基本上就明白啦,没有说的那么复杂。与其说还不如看一遍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云你们的文件有一个遥控器配置文件,用遥控器软件把配置文件导入遥控器你们你在软件什么看一下基本上就 ...

好的 我努力学习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z8.com/thread-38644-1-7.html?_dsign=627d5a58

这个是视频教程原件链接你可以看一下,你们 ...

谢谢,我切看下这个视频

网友(2021-09-04):
谢谢,这些回复很有用啊,我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