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机失速还是堵转?,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9-04-12):
昨天在室外试机,在做稳定性测试时  空中做油门动作,突然发现大油门时飞机在空中下坠,我赶紧把油门拉下再推上去,才躲过炸机。我估计是不是网上部分模友炸机跟这个有点关系,大家帮我看下 乐迪的pix 接电机这个操作就会出现, 电机直接接接收机没这情况,但一接上飞控就出现了。

这是直接插接收机 证明不是电机跟电调不匹配的问题

这个是插在飞控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调没校准,还有就是协议不正确,比如用APM上有些穿越机DSHOT电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没有电调支持的协议,就会导致油门分段,严重的会分成三四段,一推油门就是增大突然停转继续推油门又增大再停转不断重复好几次~~~。

网友A:
电调没有校准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B:
在地面站进行遥控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地面站进行遥控器校准

遥控,电调都已经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有校准

遥控,电调都已经校准的

网友:
连到MP上看那个时候飞控输出的相应的进度条在哪

网友:
沒想到有人跟我一樣,我是更新pix固件後,做油門調整時發現的。在低轉速時發現有一個電機轉不順,油門在往上推就恢愎正常,但油門推動速度很快也會發生,之前沒有特別注意到,原因到現在還是不知道,不過飛行時是沒發生什麼問題,就避免快速推動油門。
個人覺得不是校準問題,因為本來也是這麼認為做了幾次校準還是一樣,原因待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