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宽和占空比

楼主(2019-04-12):
最近想搞辆无人车,但在信号控制这个方向难住了。
好几年前的apm飞控不用了,想用来当车控,而且有意购买一款无刷霍尔电机驱动板,仅支持0-100%pwm占空比调速,0-50%是倒转,50-100%是正转。
但是我发现,apm输出是1000-2000脉宽控制,并非占空比控制。
所以请问有没有一种装置实现以下功能

网友:
如果你懂单片机,这就是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活;

如果你懂C语言,不太懂硬件,可以尝试arduino,比普通单片机从头来要简单很多;

如果普通DIY玩家水平,没有在单片机方向开技能树的话可以考虑用5V的有刷电调,一般标准航模配件的输入应该都是兼容那种脉宽控制的,输出就是占空比从0-100%的信号。

网友:
我的无人车,APM刷rover固件,虽然我用的无感电调但道理应该是一样,能前进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