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2):
apm的f450可以搭载什么小型相机和图传,所有的都可以吗?

网友:
运动相机!图传都可以!

网友A:
看是什么电机,淘宝F450套机2212自锁电机,9450自锁桨,用的都是两轴轻量化云台,搭载狗3或着山狗相机。这种F450大多都是用3S的电池,长续航容量普遍都是5200MAH。续航时间都在十几分钟。FPV远航和普通航拍的配置差别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电机,淘宝F450套机2212自锁电机,9450自锁桨,用的都是两轴轻量化云台,搭载狗3或着山狗相机。这 ...

我淘宝2212套装装上二轴云台和挂云台的脚架,都飞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淘宝2212套装装上二轴云台和挂云台的脚架,都飞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的自组450用的也是淘宝2212 KV900左右的电机,9450自锁桨,成品高脚架,搭载自制的两轴云台,使用红牌3S2200MAH电池,APM飞控,好硬天性者30A电调,满载起飞1538g,3级风起飞,BB响设置3.6报警,悬停4分钟左右,飞航线不到3分钟。飞得很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