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30油门自稳模式起飞,切定高留待模式自动降落

楼主(2019-04-12):
您好,泡泡老师,我一直关注您。今天新组的达亚680试机,pixhack v3飞控,x9d plus控,飓风4110 340kv,15寸折叠桨,6s格式10000电池,自稳30多油门起飞,gps20星,飞到10米高,切定高,自动降落;自稳起飞切留待模式,自动降落,期间油门均为达到百分之五十,看了日志以后,朋友说是我的动力太猛所致,日志5通道截图附上,请老师执教

楼主:
设置没有问题,真是动力太足,那要怎么做?增大电池?减小桨?增加配重?

网友A:
定高油门在45-55之间,低于一半油门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油门在45-55之间,低于一半油门下降

那我需要怎么做,增加重量或者换小桨吗

网友:
定高应该把油门推到45-55之间才行吧。

网友:
顶一个30油门自稳模式起飞,切定高留待模式自动降落 电池,飞控,GPS,一直关注,朋友说 作者:wyd1996 5112 30油门自稳模式起飞,切定高留待模式自动降落 电池,飞控,GPS,一直关注,朋友说 作者:wyd1996 5969

网友:
切定高留待模式后把油门推至中间位就可以了,记得若要切到自稳模式油门要回到30

网友:
更好的做法是:自稳飞一电然后导出日志后查看ThrOut值,然后根据这个值到“Basic Tuning”里设置“Throttle Hover”值。
这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