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返航同时无法手动么

楼主(2019-04-13):
成品机一般返航时遥控还能遥控,APm必须再次切换手动后才能控制么,不能返航同时控制么,应对空间比较小的场地

网友:
可以同时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是你设定好的,会飞到一定的高度慢慢飞回你的起飞点,然后就降落,降落过程中你可以用遥控器调整方向, ...

会不会认为降落点不一致,然后自己再次起飞调整

网友:
可以同时控制

网友(2019-10-08):
这个没试过

网友:
可以的 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