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油门控制的是俯仰,怎么改变啊

楼主(2019-04-13):
控用的是at10,2代。接收r6dsm,飞机是CineBee 75HD,现在油门控制俯仰,俯仰控制横滚,横滚控制油门。各位大神这个怎么改啊~

网友:
通道差错了。。。

网友:
你把线拔了重新对应插上不就行了

网友:
一个是调遥控器把通道改过来,或者就是地面站改一下

网友:
b站 fpvrace 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