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急。。。全N无刷电调,求元件详细资料

楼主(2019-04-13):
急。。。全N无刷电调,求元件详细资料 电调 作者:wpc 3103 求大神告诉元件详细资料,好采购,N是什么芯片,电阻全是1/4W的吗。SS14和1UF具体是什么。

网友A:
ss14是二极管 1UF是电容(注意耐压值)

网友:
好像说萝莉的无刷电调是不完善的,不建议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14是二极管 1UF是电容(注意耐压值)

单片机上方的三个电阻 是几K 的啊,

楼主:
小白,看不懂专业的画图方式,电路图中间方框里面7805接到哪里去看不懂,还有接收机的VCC输出线图中没画,我自己试着理解去焊,结果不但没成功还烧了我已经成功的6通接收机急。。。全N无刷电调,求元件详细资料 电调 作者:wpc 7689 有没有大神告诉我7805那方框接到哪,接收机的VCC线从哪接过去急。。。全N无刷电调,求元件详细资料 电调 作者:wpc 5803 我微信18966721226。QQ1007093413

楼主:
还有单片机正上方的三个电阻是1K的吗

网友:
7805上红色的线应该是输出端,接接收机

网友(2019-12-29):
原理图给你

网友(2021-02-26):
来学习,刚接触电调,各位学长好

网友:
都做成功没?有没有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