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小车自动巡航

楼主(2019-04-13):
亲们apm航点怎么设置啊!我输入进去后车不动啊!但是回家有用!要怎么设置啊!还有哪个学习模式下如何作
为航点啊!

网友A:
你固件烧有问题吗

网友B:
用手机飞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飞鱼试试

我是不知道怎么输入航点信息!我就是用的飞鱼!输入进去他上传后他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固件烧有问题吗

没问题我点返航回家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我点返航回家都可以

我那可以
你加我口口我到时把我固件给你发过来143179905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不知道怎么输入航点信息!我就是用的飞鱼!输入进去他上传后他不走

上传后,要开启自动模式,才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后,要开启自动模式,才有工作

我开了就一个需要设置起飞点和降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自动模式吧,

有我点了自动模式舵机会动然后就不动了

网友D:
航点设置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点设置问题么

不知道怎么设置航点,有一次成功好像是应为我拿着它跑到了第二个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