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动力升级,可以装2814电机么

楼主(2019-04-14):
之前淘宝入门款f450,配了一套云台脚架,发现原装的2212带不动了,以后想升级碳纤机架,所以想先搞个好点的电机以后也能用,不知道2814行么,或者模友们有没有推荐的电机和桨

网友A:
动力升级起步3508。长时间续航就选4110,低KV

网友:
要是为了航拍,别折腾了,入二手大疆就挺好。我是过来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力升级起步3508。长时间续航就选4110,低KV

450的机架能装3508的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的机架能装3508的电机吗?

可以,用两个螺丝固定,可以上12寸桨。极限了

网友C:
我的就是這樣配的(入門機),F450搭2814及11"槳。穩定性很好,就是續航才12分鐘(3S5200mAH)。
個人建議:"动力升级起步3508。长时间续航就选4110,低KV"上大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這樣配的(入門機),F450搭2814及11"槳。穩定性很好,就是續航才12分鐘(3S5200mAH)。
個人建議:"动 ...

谢谢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