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apm的第1通道输出无力,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9-04-14):
apm解锁后轻推一点点油门,2.3.4号电机同时转动,目测转速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有1号电机不动。

油门在推大一点,4个电机都转了,但是1号电机转速明显没有其他电机快

自己做过的测试:
①apm重新刷写固件(3.15的固件),水平校准,遥控校准,加速度计校准,罗盘校准,这些都做过了,还是不行。

②电机和电调调换位置,无论那一组电机和电调,只要插在第一通道上的都是这样的问题。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做个电机校准

网友:
带桨了吗?上桨就正常了吧。

楼主:
带桨的推油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电机校准

我用的是mc的30A电调,这款电调不需要校准

楼主:
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mc的30A电调,这款电调不需要校准

我是说在调参软件中,调测电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在调参软件中,调测电机转速

晚上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