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怎么才知道是第一片,第二片,第三片?

楼主(2019-04-14):
(图片)

网友A:
负极开始为第一片,往正极依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极开始为第一片,往正极依次加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

就是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负极开始为第一片,往正极依次加

你好像说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像说错了吧?

从平衡头上的线来看,距离红线最近的黑线是第一块电池的负极,后面依次递增。是这样的情况吧?

网友(2020-06-05):
从负极出来开始算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