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低成本点焊机

楼主(2019-04-14):
由其他的都是于经常自组电池用没有个点焊机确实不方便。于是在网上查查,价格不斐。本想搞个市电的,算了一下成本和难易程度及体积安全性,流量控制等还是选了储能的。成本公布一下,电容40;控制板15.9;25方带接头和点焊针55;紫铜条20;mos管36(买了40个)。钻孔可是技术活,找了一个做门窗的朋友大致钻的,最后就这里花了大半天。可以用就是丑了点
一次性成功。由于镍条没回。效果待续!

网友(2021-01-27):
除了不好看,效果杠杠的、

网友(2019-06-30):
还真有便宜的,我这个驱动板12v供电

网友:
比葫芦画瓢我也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  你那两个是电池吗   什么电池

是超级电容,呵呵

网友:
好大一个炸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容两个50包邮。点焊笔加16平方线和铜鼻子40包邮。控制板37。场效应管买了20个用了14个20多元。我用的 ...

大佬  你那两个是电池吗   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微波炉变压器改装好了

祝贺!

网友C:
用微波炉变压器改装好了

网友D(2019-04-15):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容两个50包邮。点焊笔加16平方线和铜鼻子40包邮。控制板37。场效应管买了20个用了14个20多元。我用的 ...

多来几张图看看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容两个50包邮。点焊笔加16平方线和铜鼻子40包邮。控制板37。场效应管买了20个用了14个20多元。我用的 ...

可以可以,也不错,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成本不比你的贵,比你的好用好看多了

你这控制板知己做的吧?不然买不到这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来几张图看看怎么弄的

好晚上发图!

网友:
一直想搞。。。就是没钱。

网友:
楼主和跟帖的几位模友都很厉害了,能自己做这好用且成本不高的点焊机,赞一个。我们不会自制,只能多花钱买成品用啊。

网友E:
请发一个详细的教程可以吗?手里有几十个2:7V的法拉电容但是一直找不到的相关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发一个详细的教程可以吗?手里有几十个2:7V的法拉电容但是一直找不到的相关教程

加好友发给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自己做的场效应管阵列

五伏够了,看参数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不了

我加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你了

看到了我这里反应比较慢

网友E:
可以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了兄弟

怎么在聊天中发不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在聊天中发不出去

嗯嗯我也是

网友F:
楼主能给个原理图学习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给个原理图学习学习吗?

第一图焊点刮掉之后效果,还是很不错,电位器是控制导通时间的,千万不要大打,否则连电焊笔一起烧到一起了。二三图是当心误触碰“嘣,嘣”好吓人的,一定要包好个节点。四图控制板图,其他就是展示mos管焊接图了,我是用100mm*4mm*20mm厚的紫铜条加18个irl3713mos管联接焊成,s脚连25方的铜线,g脚在与铜线交叉处用绝缘管保护,同时翻到芯片绝缘体上用铜线相连。g脚与s脚之间联一800欧下拉电阻。

楼主:
mos管排的制作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图焊点刮掉之后效果,还是很不错,电位器是控制导通时间的,千万不要大打,否则连电焊笔一起烧到一起 ...

没有原理图和元件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炸药!!!!!!!!!!!!

那倒不至于

网友:
都是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原理图和元件参数吗?

就是一超级电容两串,正极接正电焊笔,负极接mos排的s级,d级接负点焊笔,g极接控制板控制信号。S,G之间加一个800欧下拉电阻,保证级高压退去后,立马低电压使mos管截止。控制板要么独立供电6-12V,要么共超级电容的电。很简单的。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了不起!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

网友:
给你们露一手自制的点焊机

网友(2022-04-20):
好像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