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首飞,感觉飞机拉不起来是不是动力不够?大神帮忙指点下

楼主(2019-04-15):
不知道视频能不能传上来
2214 1400kv的电机,卖家给配了个7寸桨7060?好像是这个,,飞机是微风

网友A:
换个8寸的或9寸的桨吧

楼主:
好吧,传上来de视频不会动  ,,,那就描述一下,,,就是拉升侍候感觉会到一个地方不往上走了,,,就这么个感觉,,已炸,,桨断了,飞机没大事儿新桨在路上,,用过几天模拟器,,,和真机还真是有点不一样,,额,还有那天有点风,,拉不起来和这个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8寸的或9寸的桨吧

我看帖子说桨大反扭?不懂,,会更大。这个是不是新手更不容易操作?

网友:
我微风用的9寸桨没点事

网友B:
2s用9047  3s电用8060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用9047  3s电用8060桨就行了

好的,,,那我换8-9寸试试,,话说那天有风,这个影响大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换8-9寸试试,,话说那天有风,这个影响大么?

一般像你这种3D飞机的话,3级风以下还是很好飞的  用3s电,80桨,还是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像你这种3D飞机的话,3级风以下还是很好飞的  用3s电,80桨,还是很暴力

额,,我是新人,,  目前,,刚刚算是能飞起来,,安全降落,,已经炸过两次了,,

网友:
1400kv8寸桨

网友:
现在商家出的微风为了抗炸,翼型都是5mm板,而且里面翼肋就两条,鸡子偏重

网友:
1400kv的一般用8寸或者9寸桨的,我的微风用9寸 动力特别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