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个B6充电器, cheali-charger固件

楼主(2019-04-15):
最近好闲啊.................
前几天因为之前的电源找不到了, 然后把B6打开焊线, 结果把按键那里弄断了, 这个拆过的应该都有数....

然后想着都开了, 刷个固件玩玩, 刚好最近买了新的万用表, 胜利86E, 因为穷才买的, 这个最便宜.......

好了, 开工, 楼下更新.
最难的问题可能会是装驱动, 一边看资料一边刷吧.

楼主:
项目地址在这里 https://github.com/stawel/cheali-charger
这个资料比较集中, 就不细讲了, 我这个充电器是原版的, 也就是他们说的IMAX B6 - original.
接线如下图:
图片直接用了github的

固件在代码-releases里面下载压缩包, 根据上面的说明选择, 我原版直接用这个:
然后刷进去就好了, 熔丝位不要乱动, 刷之间检查一下熔丝, 然后刷完了再看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好, 装驱动怼了很久, 不清楚AVR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 10的系统驱动直接装不上, 在系统里选择高级启动, 然后重新启动时选择高级设置, 之后把强制驱动签名那个功能关闭, 之后还要被红框警告, 然后才可以装好
把充电器连接在ISP上, 之后把ISP连接到电脑, 充电器不需要接电源, 之后打开progisp, 正常的话, 上面的PRG-ISP标志会亮起来, 如果是灰色的,可能驱动没有装好, 点击右侧的命令-擦除, 擦除成功后点击上面的文件, 调入flash, 之后点击右侧的命令-写入flash, 下面的框框里显示flash写入成功的时候就好了

之后充电器上显示eeprom reset : 15 yes................

然后按一下确认, 就显示reseting eeprom...

之后会显示please calibrate, 如下图:

下面开始校准.

楼主:
直接给充电器连接电源, 启动后选择第一项options, 之后选择calibrate, 然后就进入校准菜单了

先选择电压voltage, 之后使用上下按键选择Vin, VB1, VB2......, 逐个用电压表测量, 之后设置成一样的, 然后退出就可以了, 只有VB1是必须设置的, 其他可以不用, 但是最好全部校准, 我没有6S电池, 全是3S的, 所以就直接使用3S校准了3个.

然后选择I charge, 开始电流校准, 校准的时候会提示拔掉平衡头, 校准过程中真的会充电, 注意一下不要用满电的电池, 电流校准有两个选项, 100mA, 和1000mA, 点进去按确定, 这个时候看表上的电流, 用上下键调整值,  直到表上显示的是100mA/1000mA, 校准完退出就可以了.

然后是放电电流校准, 过程和充电一样.

温度校准是外接温度探头的时候需要使用, 我没有............

之后就可以开始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A:
这个刷了之后和原来的有啥区别吗?对充电器这一块确实是关注的比较少,就光会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了之后和原来的有啥区别吗?对充电器这一块确实是关注的比较少,就光会充电了。 ...

可以保存30组电池数据, 不用每次设置, 然后支持的电池比较多, 比如什么4.35的高压, 4.30的高压, 什么镍锌电池, 然后还有多种内阻测试功能, 可以检测输入电压, 还有什么LOG, 这个还没有研究

我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已经拆开了, 刷一下很快.......想尝试一下, 然后现在发现逻辑很好, 设置好用.

网友:
虽然很早以前已经看过,但是技术贴一定要顶

网友:
看来得更新下固件,都支持高电压4.30了,我那固件还是4.2

网友: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82&fromuid=4925

网友(2020-06-24):
顶一下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顶一下   的更新固件了

网友(2020-07-26):
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 帮LZ把贴子顶上去。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2020-10-25):
我也刷了,可以校准的充电器都是好充电器

网友(2021-08-12):
我原来 80W 的B6,刷机后似乎变成了60W。因为以前充电电流可以6A,现在最高只能选5A。

另外,校准电流时烧了我两个万用表的ma档保险。其中一个福禄克的保险就要几十元,感觉能再买个B6了。烧保险的原因,我感觉是B6校准时,如果手按线有松动,偶尔会瞬间的大电流。超过毫安档的保险值。

网友(2022-05-19):
IMAXb6AC刷机成功后进入新菜单进行电压。电流校准时发现电压可以校准,但进入电流校准时电流校不了。从新刷了另外几个固件都一样电流校不了。请各位师傅提点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很想体验刷固件,但可惜手上几个B6都是山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装驱动怼了很久, 不清楚AVR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 10的系统驱动直接装不上, 在系统里选择高级启动, 然后 ...

可惜没有正版B6,手上几个都是山货,只有一个绿板接口有点像,但也不确定能否刷。

网友:
没拆过!看来要先拆一个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