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老指点一下极翼p2pro不能解锁问题

楼主(2019-04-15):
极翼p2pro不能解锁,解锁红灯长亮,电机不转,校准了几遍了都一样,三个模式都一样,
哪位大佬了解此飞控帮下@泡泡

楼主:
遥控是富斯i6,试了两个遥控都不行,硬件连接正常

网友:
极翼p2飘过,,,,你说的问题需要在详细点

楼主:
问题以解决,重刷了一次固件好了

网友:
可能是罗盘不健康,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A(2019-05-17):
我的跟你一样!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跟你一样!求指教

升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