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5):
有什么东西可以防止GPS被金属干扰

网友:
Gps模块下边垫上一层铝箔

网友A:
模块下方放上一层连接到电池负极的金属箔

楼主(2019-05-23):
引用 网友A:
模块下方放上一层连接到电池负极的金属箔

烟盒的那个铝箔纸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烟盒的那个铝箔纸可以用吗?

金属箔都可以,但是铝箔不好焊接

网友(2020-05-13):
引用 楼主:
烟盒的那个铝箔纸可以用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