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电源

楼主(2019-04-15):
请问各位大佬们,这种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
调个零点几伏还行,多了没法调

网友A:
看芯片,494的好像可以改,新手就不建议改了,直接买一个更方便,而且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494的好像可以改,新手就不建议改了,直接买一个更方便,而且可靠 ...

可以告诉我怎么操作吗?我看看我能不能操作下来,万分感谢

网友:
淘宝网上有500w的服务器电源

网友:
两个串起来用

网友B:
电源15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15块一个

电流不够

网友:
是要改24v吧?再买一个,串联。搜下教程

网友C:
上闲鱼改,中兴改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闲鱼改,中兴改的很不错

怎么・_・?回事

网友D:
好大的个,还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大的个,还不能用啊

可以用不过电压达不到我的要求

网友E:
12.8改14应该还可以改反馈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8改14应该还可以改反馈电阻就行了

求赐教不知道那个是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