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爆了

楼主(2019-04-16):
我记得是通电之后没信号了然后把那个路口接收器的应该是调频的按钮,又有图像了,估计就是电容坏了但是修电视说只是电容坏不影响使用,后来我过电灯闪一分钟的时间发射器yan下了最后一口气!扎心啊老铁  为什么会出现爆电容真特么扎心刚装好
我只想一个咯为什么会炸    说是12v  我用万能表测量飞机的云台接口才10.9没理由会爆啊!  开始很烫手卖家说发热正常模友也说发热正常,但是这不是发热问题了简直就像是打出来的热熔胶一样,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会爆电容能不能修别修一下比新的还贵  彻底吃土了

网友:
电容不值钱  换   至于为什么会爆没办法定义

网友:
这是发射机啊 大哥

网友:
钽电容貌似是

网友:
便宜出全新接收机

网友A:
钽电容坏掉的原因无非就几种,过压,反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坏掉的原因无非就几种,过压,反向电压,,

电源插反了?还是电压高   我量供电才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