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2电流计显示电压不显示电流怎么回事?

楼主(2019-04-16):
以前有电流显示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没有电流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

应该没有啊,坏了的话,应该也没电压显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啊,坏了的话,应该也没电压显示啊

不接电流计都有电压的,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流计都有电压的,没有电流

不接电流计,没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接电流计,没电压

有的,你在看看说明书,不会和不能,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你在看看说明书,不会和不能,是两回事

偶尔显示一次,明显不对,0油门时电流都是10几A,

网友:
不接电流计,直接把电池接到飞控做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