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装图传

楼主(2019-04-17):
我想问一下,450上面怎么装图传呀,我的450一直都是没有图传的呢,关键是不知道如何装呢。

网友A:
你要明白图传是一套系统。图传,还要接收,有了接受机,还要个显示屏(可以买接收一体屏)。然后飞机上是不是需要一个摄像头,最好带录像的那种,一般都用运动相机。飞机振动比较大,还需要一个云台增稳,还能调摄像角度,云台二轴起步,三轴性能更好。算下来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明白图传是一套系统。图传,还要接收,有了接受机,还要个显示屏(可以买接收一体屏)。然后飞机上是不 ...

真的是哦,我想的有点简单了。

网友B:
要有图传接收机,发射机摄像头有条件的上增稳云台,o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哦,我想的有点简单了。

你要是为了航拍,就别瞎折腾了,贵还不好用
推荐商品机。我是过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为了航拍,就别瞎折腾了,贵还不好用
推荐商品机。我是过来人

真理啊! 都是拐了那么大个弯才明白这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有图传接收机,发射机摄像头有条件的上增稳云台,osd

层主,你的图传用尼龙扎带绑在中心板上,就不怕扎带熔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有图传接收机,发射机摄像头有条件的上增稳云台,osd

你这天线改装能飞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为了航拍,就别瞎折腾了,贵还不好用
推荐商品机。我是过来人

感谢感谢,要不然真的费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层主,你的图传用尼龙扎带绑在中心板上,就不怕扎带熔化了?

没有那么高的温度,在空中散热快,我在家不起飞只通电50分钟测试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天线改装能飞多远?

刚刚改好没试太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么高的温度,在空中散热快,我在家不起飞只通电50分钟测试都没问题

飞起来应该好些,在家不起飞图传也不热?我的这款图传在家里试上电一会就达到6、70度了,就不敢长时间试。

网友E:
电源线接到红蓝,信号插上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线接到红蓝,信号插上摄像头

感谢感谢

网友F(2019-06-16):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哦,我想的有点简单了。

直接挂个运动相机就行,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挂个运动相机就行,简单粗暴。

成本高呀,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