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为什么会这样啊?

楼主(2019-04-17):
可以连接飞控,也可以获取固件列表,就是下载不了,然后固件写不进飞控
是地面站的原因吗?还是电脑的原因?以前都没问题,就前几天才这样。飞控是乐迪pixhawk,地面站是1.3.61的

网友:
就是驱动问题,但是驱动问题比较恶心。

网友A:
什么飞控啊?APM之类的老飞控已经不支持在线固件升级了,只能下载适用固件后,用本地上传固件。

网友B:
加载固件时不要点击connect,直接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啊?APM之类的老飞控已经不支持在线固件升级了,只能下载适用固件后,用本地上传固件。 ...

乐迪的pixhawk,不是A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载固件时不要点击connect,直接烧录

这个我知道,没有连接飞控

网友:
驱动问题是真的让人头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