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ula 7

楼主(2019-04-18):
BL測試也不轉

楼主:
大師~要如何解?

网友A:
电路设计问题,这个板子的供电芯片用于3S过于极限,电机启动,电压偏高,容易烧掉电源芯片,换了也没有用。只能用1-2S安全些

楼主:
用2s300mah才飛一電~看有無大神改線路

网友(2019-07-02):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问题,这个板子的供电芯片用于3S过于极限,电机启动,电压偏高,容易烧掉电源芯片,换了也没有用。 ...

回答问题要把话说明白了,别以偏概全

网友:
mobula7 分F3版本和F4版本,现在买的mobula7都是F4版本,F4版本完全支持3s完全没有问题,只不过需要改XT30头+小电容,官网上也又卖成品的买回来自己焊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