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多旋翼油门校准器

楼主(2019-04-19):
这几天忙着种荷花,荷花种子发芽的时候温度要求比较高,东北的春天温度并不高所以说话也很慢。然后我使用1S18650电池给碳纤膜供电达到加热的作用经测试可以25度恒温。
当然啦,自己DIY成本一定要低。3毛8分钱买了两个洞洞板。实际上只需要买一个就够了,买一个也是包邮的。卖家送了运费险,打算把另一个退掉。
用了6毛钱红包,5毛9分钱买了40个三排插针。总的成本我也不知道,两个加起来好像也没有一块钱吧。
焊接起来还是很简单的,把它插上,然后点上焊锡就行。
最好两边都插上,这样的话,把他摁死了就可以了。不会滑动导致焊接不稳。
取一些导线,把杜邦头并联在一起。并且在最底下的焊盘,焊接上杜邦头。
板子太长了,把它切割一下,然后再打磨,这样就比较完美。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哪里短路?那里开路,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经测试还是挺不错的,可以带动多个碳纤膜。
最后发一下我家荷花的照片,买的是荷花种子。养了半个多月了,现在已经有18片叶子了,长得真的是非常的快。

楼主:
顺便说一下,由于好评返现,不仅一分钱没花,还赚了两块钱

网友A:
半个月长这么多叶子,厉害,你这个缸里种了几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个月长这么多叶子,厉害,你这个缸里种了几颗?

一共17颗种子,发芽了13个,刚开始有三个叶子枯萎过,然后后来的长出来的都挺好。

网友B:
问下 1个18650能带几块膜能加热多久 之前用充电宝好像能加热的时间很短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共17颗种子,发芽了13个,刚开始有三个叶子枯萎过,然后后来的长出来的都挺好。

你种得太多啦,这么大的缸,种个一棵就够啦!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C:
几天冲一回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种得太多啦,这么大的缸,种个一棵就够啦!

不知道啊,先这么种吧,也不知道能不能开花。这种子一买就30个,现在还剩一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 1个18650能带几块膜能加热多久 之前用充电宝好像能加热的时间很短哎

我这是三个3400毫安的,可以用一个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天冲一回电

一天充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