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抖得厉害,帮分析一下啊

楼主(2019-04-19):
配置:apm2.8 朗宇2212  好盈20A  9寸桨 380机架
问题如视频:抖动厉害,是APM2.8没调好还是电机有问题,手转电机轴都还顺滑,但悬停2米高能听到那种尖锐的啸叫声

网友A:
如果桨的平衡没问题,就是飞控的PID调高了

网友:
不懂,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桨的平衡没问题,就是飞控的PID调高了

那种碳尼龙桨,PID是自动调参的,虽然不可能多好,也不能抖成这样啊

楼主:
猛禽那种1.5厚双层机臂的,用手掰会有一些扭曲

网友B:
我觉得也可能是连接线的问题毕竟起飞风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可能是连接线的问题毕竟起飞风很大

线松还不掉下来了

网友C:
楼主,你的视频看不到,能发图片看看吗?我的380机架也抖动大,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碳纤板机架都这样抖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视频看不到,能发图片看看吗?我的380机架也抖动大,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碳纤板机架都这样抖动大。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0NDY4NzQyMA==.html?spm=a2hzp.8244740.0.0
你换个或者加固摄像镜头试试,我换过以后改观不少,还需要再细调,这种双层碳纤架应该牢固的。你用什么飞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换个或者加固摄像镜头试 ...

我的380机架上装的是从哈博森501s整套移来的集成飞控板和动力,哈博森501s这款四轴知道的人不多。

图传板和摄像头也是从501s上移来的,只是加了减震安装在机架上,在原501s上图传板和摄像头没有减震装置。
请教,不知道这样安装的图传板和摄像头怎么加固减少抖动,机架应该如何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380机架上装的是从哈博森501s整套移来的集成飞控板和动力,哈博森501s这款四轴知道的人不多。

图传不需要减震啊,最好固定在底板上。摄像头那像铰链的活动位置固定,用热熔胶粘死。伸那么长,会像树梢一样摆动

网友D:
以前调过一个450,也是抖,用遥控器的旋钮调pid,慢慢扭到合适位置,就好了,网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调过一个450,也是抖,用遥控器的旋钮调pid,慢慢扭到合适位置,就好了,网上有教程

能发那个教程链接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发那个教程链接吗?谢谢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bile=2&mod=viewthread&tid=933468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bile=2&mod=viewthread&tid=933468

链接打开不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链接打开不对啊

啊?我可以打开啊。。。你复制链接到浏览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我可以打开啊。。。你复制链接到浏览器试试

谢谢,你这是手机上的链接,电脑不能直接打开,已通过手机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