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

楼主(2019-04-20):
求大佬一个问题为啥我的飞机为啥我的飞机上电电机滴滴响然后飞控自己绿色闪烁

楼主:
是这样的上电如果遥控器是打开的飞控绿灯闪烁电机滴滴滴的响不停的响如果遥控器是关着的然后上电飞机就没事就不会响然后只要一打开遥控就会自动解锁。
求大佬帮忙啊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做了没?

楼主:
做了还是滴滴滴的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做了没?

做了的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A:
做得是否成功,油门最高点再通电,听到提示音,然后达到最低,听到三声提示音。才对,否则不是接收信号没过来,就是电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是否成功,油门最高点再通电,听到提示音,然后达到最低,听到三声提示音。才对,否则不是接收信号没过 ...

电调都可以较准油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