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最新固件问题

楼主(2019-04-20):
我当前的MP版本是1.3.53,刷的固件页面最新四轴固件(在下图),
当刷完之后使用数据线连接显示“连接失败”,使用数传连接显示一直是30秒倒计时,始终连接不上
当刷回以前的四轴固件时又可以正常连接
串口驱动正常,飞控也重启了,
感谢飞友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试着刷一下BOOTLODER

网友:
谁家的pix?

楼主:
权盛,2.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着刷一下BOOTLODER

BOOLTLIODER是什么,我还是个小白

网友:
权的就别用最新了,

网友:
你可以试着刷一下BOOTLODER,升级程序的固件

网友B(2019-05-21):
和我的一样,也是这样。你的还能用。我的具说挂了。

网友:
com设置对了没有,我以前遇到过,换com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一样,也是这样。你的还能用。我的具说挂了。

刷成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