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飞控

楼主(2019-04-20):
出现这个,解不了锁怎么办啊?

网友A:
遥控器没校准,你现在遥控器的值低于975,所以没法解锁,没弄错的话应该是油门的值太低了,也就是3通道。最好把你的遥控器值调到最低1000最高2000,不过一般遥控器没法调那么精确,只要控制最大最小值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没校准,你现在遥控器的值低于975,所以没法解锁,没弄错的话应该是油门的值太低了,也就是3通道。最 ...

已经搞好了,谢谢

网友:
小窗里红字提示无GPS,你GPS没接好或有问题。

网友:
Amp,2,8能刷固件。不能

网友:
AMP,2,8。能刷固件。不能连接。求大神指点。连接时出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