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wk飞控的osd

楼主(2019-04-21):
pixhawk飞控的miniosd怎么和乐迪at9的接收机连接回传信息??

网友:
你需要乐迪osd回传模块,不过显得多余了
有miniosd了直接在图传显示看回传信息不就好了

网友:
顶一个pixhawk飞控的osd 飞控,乐迪,接收机,PIX,OSD 作者:wyd1996 4416 pixhawk飞控的osd 飞控,乐迪,接收机,PIX,OSD 作者:wyd1996 2361 pixhawk飞控的osd 飞控,乐迪,接收机,PIX,OSD 作者:wyd1996 5780

网友:
使用乐迪OSD模块,让遥控器也能看到APM及PIX的飞行参数。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89&fromuid=4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