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无法解锁及无法校准油门行程,大神求解

楼主(2019-04-21):
如题,APM2.8无法解锁及无法校准油门行程,富斯I6X,对码后油门最高,飞控上电不校准,且无法解锁,红灯慢闪,只要连接USB线,立马就能解锁。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个情况,哪位大神知道此故障,求解!

网友:
供电方式对不对

楼主:
上网查了,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原来好盈20A电调供电,没有调红线,刚刚接了UBEC,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的另外一块APM同样的供电每一点问题!搞不懂

网友A:
你看看解锁时候,你的遥控器上显示的油门和方向是否在最低和最右的位置,富斯遥控器可以显示舵量,富斯i6有时方向杆打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解锁时候,你的遥控器上显示的油门和方向是否在最低和最右的位置,富斯遥控器可以显示舵量,富斯i6有 ...

谢谢提醒!我试试

网友(2019-10-08):
飞多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