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起飞往一边飘

楼主(2019-04-21):
无人机机架为S500,精灵3电机,M7N的GPS。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起飞后,切到定点,就往一边飘。遥控器,罗盘,电调都校准过了,GPS,罗盘都正常的。懂得的大神帮分析一下,

飞行日志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epwnpRUjIE2XE5OtC4FhA
提取码:74yp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你先连接地面站和手机的指南针一起看看4个方位和手机是不是一样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后来发现是GPS里的东~西反向了也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就干脆用飞控内置罗盘,再也没什么毛病了

网友:
飞机重心平衡,飞控PID没调好

网友:
有个定点模块摇杆要回中才不飘

网友:
电池调整一下位置 找到中心,估计就行了

网友(2019-05-24):
加速度计校准在飞控安装到四轴上以后再校准;校准时必须有一个绝对水平和一个绝对竖直的面。
看故障,一般是加速度计水平校准面不水平导致的,或者飞控单独校准,安装时与机架平面不绝对平行。

网友(2019-07-29):
楼主,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