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650

楼主(2019-04-22):
(图片)

楼主:
飞起来之后向前翻,求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转向,电机顺序,螺旋桨转向,都没问题,重新校准加速度计,罗盘,遥控器,基本就解决了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B:
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这样   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这样   炸鸡了

还没,风太大炸了,过几天再折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风太大炸了,过几天再折腾

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

搞定了吗,我飞起来没啥问题,就是降一次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