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了飞控和电调,试飞过后3号电机发烫

楼主(2019-04-23):
老飞控炸坏了,换了个f4V3的飞控,可bls编程的电调,首飞成功,降落后发现3电机发烫,电调四个温度都一样,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正常现象,无需多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无需多虑

这是要换电机的准备了―― ――!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现象,我也是上周突然发现,(以前没烫过)也是三号电机!应为设备都是新的!加上我朋友飞机也这样,所以排除设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现象,我也是上周突然发现,(以前没烫过)也是三号电机!应为设备都是新的!加上我朋友飞机也这 ...

我用了中特威的电调试了这电机,发现也是很烫,不过比BL电调好点,买过个电机试试了

网友C:
应该是PID没调合适,导致飞机在空中不断修正!才导致电机过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ID没调合适,导致飞机在空中不断修正!才导致电机过热吧!

没有上桨呢,直接40的油门空转半分钟。上桨也测试过一样,用以前飞控的PID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上桨呢,直接40的油门空转半分钟。上桨也测试过一样,用以前飞控的PID都没有问题的

不带桨空转就是容易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带桨空转就是容易发烫

昨天首飞上天,降落后检查电机温度,4号电机超烫,其它3个电机没什么温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首飞上天,降落后检查电机温度,4号电机超烫,其它3个电机没什么温度

可能是轴承不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轴承不太好了

换新电机解决问题了,耗电量不会那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