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在自家门口就可以玩尽兴的飞机

楼主(2019-04-24):
用2MM  D板,尺寸为35*36CM  。

楼主:
利用手头一个内转子马达加上减速器。

楼主:
两个5克舵机。

楼主:
我用200MAH   1S电池就可以休闲飞,300MAH  2S电池可暴力飞了。这比纸飞机好玩多了。

网友A:
这是什么内转子电机啊?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内转子电机啊?这么小?

电机的型号不记得了,几年前朋友买的,其实随便用一个微型外转子无刷马达都行,我这个马达上的小齿轮很难固定,其转速太高了。

网友B:
随便找个空心杯电机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空心杯电机都可以了

前俩年同样差不多大小的机子,我也用过8MM的空心 杯加减速器,飞起来慢悠悠的只能作悠闲飞。我嫌不够刺激。还是无刷马达好。

网友:
小巧简单不错

网友:
楼主,有教程吗

楼主:
很抱歉因为JJ很简单,在做的过程就没有拍照。有我手工画的图纸,不知是否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抱歉因为JJ很简单,在做的过程就没有拍照。有我手工画的图纸,不知是否有用。

发上来给大家看看,谢谢(*°∀°)=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上来给大家看看,谢谢(*°∀°)=3

不好意思上面那图是以前的,现重发一次现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