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请教一下

楼主(2019-04-24):
飞了几分钟后。方向失灵,遥控器控制不住了,撞墙摔落,电调,电机很烫。。哪里出了问题。。?,前面几次飞行都没问题。

网友A:
这样描述很难帮上你,把日志、视频等发上来,这样才能看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
不懂   顶一下

网友B:
果断换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换电调

电调问题吗

网友:
XXD烟调,最差 换吧

网友C:
这电调线性不稳定,炸鸡迟早的事,练练手可以

网友:
贴飞行日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描述很难帮上你,把日志、视频等发上来,这样才能看明白你的问题

从哪里看日志

网友D:
好赢天行者或者乐天20A的电调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调线性不稳定,炸鸡迟早的事,练练手可以

必须换电调了,气人,

网友E:
打那么多胶干什么增重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那么多胶干什么增重不平衡

做了几个腿,用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赢天行者或者乐天20A的电调就够了

电调可以换个好盈天40A的吗,可以留以后换650机架,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可以换个好盈天40A的吗,可以留以后换650机架,备用

40A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9-06-03):
电调可以换个好盈天40A的吗,可以留以后换650机架,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