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楼主(2019-04-24):
请教大神,我用大疆2212电机,最大电流16A。我上的30A的好盈,为啥老是烧电调,已经烧了两个了。

网友A:
难道是买到假货了!?上个图看看是哪款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买到假货了!?上个图看看是哪款30a?

就是这个,我一起买了两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都烧了,今天只好问问大神们,我想换40的又怕烧马达

网友:
用几S电池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4s电池啊?

网友:
我想知道 几十安的电调 怎么计算 用多大KV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