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混控

楼主(2019-04-25):
pix的三角翼混空怎么设置

网友A:
在要硬件里的servo什么的那里面可以直接设置,就可以选三角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要硬件里的servo什么的那里面可以直接设置,就可以选三角翼

小白谢谢您嘞

网友(2019-06-03):
引用 网友A:
在要硬件里的servo什么的那里面可以直接设置,就可以选三角翼

servo那里有80个参数,你要找到飞翼左和飞翼右(好像是第77和78吧),对应飞翼舵机的左边和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