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是啥情况

楼主(2019-04-25):
马达的工作不正常,一会1个2转一会3和4转,随机的

网友A:
电调要一起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要一起校准

是不是在飞控里校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飞控里校正

最好是带着飞控把这几个电调一起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带着飞控把这几个电调一起校准。

我不懂这些,我是个刚入坑的小白,需要怎么校正,还是要什么特殊的设备

网友C:
地面站里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里校准

不要说行话,我理解不了的

网友:
就在水平校准那界面里就有仔细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懂这些,我是个刚入坑的小白,需要怎么校正,还是要什么特殊的设备

开遥控器,油门推到最大,飞控上电,听到滴滴两声响,遥控器油门拉到最小,听到滴滴加一个长响的滴声,校准完毕   把桨卸下来,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遥控器,油门推到最大,飞控上电,听到滴滴两声响,遥控器油门拉到最小,听到滴滴加一个长响的滴声,校 ...

多谢,我先试试看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至今还没有解决

网友:
说的都没用的,我之前试过,你用的电调供电?是的话速改别的供电试试,还有,如果是xxd电调就换了

网友:
发个地面站的图看看,还有飞行日志

网友:
电调校准我教个最简单的

网友:
我告诉你最简单电调校准,你把四根电调线与飞控分开,然后你把遥控接收器与飞控分开,找到你油门通道那路线,在遥控接收器上拔掉,然后从1号电机的电调开始,把通道那根线插在电调信号线上,这样该电调只接受到来自油门通道的信号,然后上电,推油门最小,电调会叫,然后推到最大,电调叫。一个电调校准完毕,以此类推,校准剩余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遥控器,油门推到最大,飞控上电,听到滴滴两声响,遥控器油门拉到最小,听到滴滴加一个长响的滴声,校 ...

大神按照你说的,做了几次,有一个马达始终是油门要推到30才开始工作,其他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飞控里校正

APM要连接飞控一起校准电调

网友:
去查查油门行程和电调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按照你说的,做了几次,有一个马达始终是油门要推到30才开始工作,其他就没问题了

实在不行你就一个一个的校准吧,在接收机上校准,操作方法和前面的相同,只是一个是在飞控上,一个是接在接收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