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调接连4次着火

楼主(2019-04-25):
飞盈佳乐30abls电调
朗宇 2306 2300kv电机
桨叶hq5045   3叶
前段时间飞着小炸后电调起火
刚开始没在意换了一块新电调
没想到刚试飞几电小炸后又着火了
   中间换了飞控和电机
今天这是第四次着火了
都是刚换上新电调小炸后着火
是因为电调30a扛不住2306吗
但是网上看模友2306用30a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而且刚开始换上2306电机的时候也没问题
实在想不出原因了 接连四次着火让我退魔的心都有了
求助模友大佬解决着火问题

谢谢

网友:
分电板感觉要换。这个是不是机架自带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好盈30a用2306也没事

我就是好盈30a飞破风2306,满油也没事啊,5046桨和5040桨都用

网友:
这种故障,唯一的解释就是过流了,可能是击穿短路,解决方法就是做好绝缘,飞机拆了,重新装一遍,线全换新的,还有你这个分电板,一定要测一下正负极绝缘,如果暗病不解决,等于是烧钱

网友:
你的飞控固定柱子,上面是金属螺帽

网友:
电池是几s呀

网友:
烧四个了还用飞盈佳乐,换好盈和银燕啊。

网友A:
感觉你是不是电调绝缘没处理好,对机架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是不是电调绝缘没处理好,对机架短路了!

电调用热缩管包严了

楼主:
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跪谢

网友B:
可能是线接触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线接触不好吧

哪的线?电调飞控都换过了

楼主:
没人了吗

网友C:
电调安数小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安数小了点吧

不知道为啥刚开始没问题的
但是应该也不至于着火吧

网友D:
应该是热缩管皮破了跟碳板碰到一起了  下面加点双面胶

网友:
烧的很凄凉啊,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热缩管皮破了跟碳板碰到一起了  下面加点双面胶

考虑过这个原因
下面垫了3m胶
但是连续着了四次

网友E:
我好盈30A用的220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好盈30A用的2205

朋友的好盈30a用2306也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好盈30a用2306也没事

够暴力,我230640A都不敢满油

网友:
20a的瑟瑟发抖 不过电机用的是22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