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楼主(2019-04-26):
昨天请教了论坛的大神们,校正电调,校正完毕以后,4轴的1号马达始终不能同步,又校正了几次同样的问题,我就把一号马达的信号换到2号借口,2号接一号接口,然后一号的问题解决了2号又出现这种情况,请问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应该是飞控的问题呢

网友:
有没有做飞控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