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设置求助

楼主(2019-04-27):
富斯i61s锂电池供电怎么设置电压报警,一直响

网友A:
好像是四到六伏电压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四到六伏电压才能正常工作

不可以用1S吗?

网友:
1S电压太低,我用1S锂电池充电模块充电,再用升压模块升到6V供电,改了好几次,现在可以看剩余电量,或者小的那种充电宝模块,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用1S吗?

不行电压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