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apm四轴每次上电都不会转需要校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4-27):
请问我的apm四轴每次上电都不会转需要校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第一是不是没刷固件;
第二是不是修改了闲置时候的怠速值;
第三是不是遥控器没有解锁;
第四是不是电调没有做初始化;
第五是不是遥控器回传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是不是没刷固件;
第二是不是修改了闲置时候的怠速值;
第三是不是遥控器没有解锁;

刚刷的四轴固件校准了东西的,校准给过电调可以转,擦电再插就要再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刷的四轴固件校准了东西的,校准给过电调可以转,擦电再插就要再校准

是不是电调没有保持?
我没有遇到过
可以请教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调没有保持?
我没有遇到过
可以请教大神!

嗯弄好了

网友A:
是怎么弄好的,请传授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弄好的,请传授一下经验.

电调焊线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焊线问题

是没有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焊紧?

焊好了,炸鸡后检查过

网友B:
我的一上电就转!跟你相反!请问大佬这是咋的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上电就转!跟你相反!请问大佬这是咋的啦?

这个情况没遇到过,和遥控器对频了没,另外做了调试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没遇到过,和遥控器对频了没,另外做了调试没有?

对频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技术有限。

网友(2019-07-20):
可以在设置中找到解锁后电机设置为0转,保存后。再开机解锁就不会转了。只有给油门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