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定高突然爬升

楼主(2019-04-27):
有没有老铁用pix  V2飞控定高飞行时突然全油门爬升的?吓死我了,差点飞没了,幸好及时发现切自稳,总算没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了吧

不是,失控保护是15米高度,我已经超过40米了,返回的话应该是原高度不会直接爬升的

网友B:
自稳油门是多少,切定高记着有40到60油门死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稳油门是多少,切定高记着有40到60油门死区

我也有这种问题但不是全油门上升你的意思是百分制40-60的油门范围飞控就会自动默认上升吗?是不是只有不在这个范围定高就可以是这个意识吗?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我的起码都是5-60才会起飞4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种问题但不是全油门上升你的意思是百分制40-60的油门范围飞控就会自动默认上升吗?是不是只有不 ...

40到60是悬停,高于60上升,低于40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到60是悬停,高于60上升,低于40下降。

原来如此,谢谢啊可是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谢谢啊可是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您是自稳起飞还是定高起飞,自稳起飞后,达到一定高度切定高,油门居中就行,定高起飞要达到油门中点后才会起飞。

网友D:
导出日志,分析一下呀

网友E:
感觉像是接收机失控了,换个接收机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像是接收机失控了,换个接收机试试吧

接收机失控会触发返航,返航高度超过默认的的15米了,会按照现在的飞行高度返航的,不会爬升的,正在迷茫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油门是多少,切定高记着有40到60油门死区

油门大概在50,以前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一直未解决,我看了好多帖子,怀疑是振动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出日志,分析一下呀

你说得对,可惜我不会分析,正在寻找大神

网友F(2019-06-01):
油门死区没设好,上升速度有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门死区没设好,上升速度有太快了

我就怀疑是桨平衡或者电机平衡不好,把飞控给晃懵逼了,日志显示振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