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旋桨不平衡,请问如何收拾?

楼主(2019-04-27):
改装的小机,装上后试车发现机身震动,油门到30时机翼和起降架晃动非常大,看了下桨转动时有虚位。
请问应该如何修复桨的平衡?(检查:电机与机身粘紧,桨与轴上紧)

网友:
能确定是螺旋桨的平衡不好么?还是电机轴和螺旋桨安装孔不匹配?螺旋桨平衡性不好,可以先做一个静平衡,看能否改善。不行就再做一个动平衡,参考FLITETEST的视频,土办法,在机身上贴一个反光片,然后用小朋友玩的激光棒照射反光片,使反射的光点投射到墙面上,做好后就固定好飞机,启动电机,当机身震动时,墙面上的光点也跟着震动,就可以开始调整螺旋桨的动平衡了,关电机-----在桨叶帖胶带------启动电机观察光点震动幅度,重复上面的程序,直到光点的震动幅度变小。文字说不清楚,还是去优酷看视频吧,那个直观些。

网友:
换奖试一下

网友:
买个这个测试一下

网友:
那个视频我也看过,是台湾人 电机放在玻璃上动平衡好的和差的一下就分清楚了,

网友:
差的不多,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