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9-04-27):
请问大佬你们固定翼飞远航返航,或失控返航的时候,返航位置每次都要从新确定吗,就是起飞的时候,是怎么确定呢

网友A:
上电收到GPS信号后的位置就是家的位置也叫返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收到GPS信号后的位置就是家的位置也叫返航位置

那就是不需要设置了吗,通电就能飞是吧

网友:
每个飞控的习惯不一样,虽然现在市面上的飞控基本都是开机后搜星满8颗就自动设置家的位置,但是你不认真研究下飞控手册,确认一下飞控设置就起飞……我只能说这个习惯不是很好

网友B:
纸飞机挂小蚁还需要倾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飞机挂小蚁还需要倾角吗

不用,我首挂,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