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650飞行器,大疆N3飞控,组装直播

楼主(2019-04-28):
机架和电机回来了,先把能组装的先装起来

楼主:
装起来的机架下半部分

楼主:
权盛家买的550机架

楼主:
全新大疆N3到货

楼主:
好盈乐天40A电调,电机加长座,电机全部开始安装了

楼主:
最后只把电调装好了,回家之前就这样了,回家!

楼主:
好久没更新,飞机已经组装好了

楼主:
具体配置是电机朗宇4110 400kv,好盈乐天40A电调,大疆N3套件,1555浆,6s10000ma电池,550机架,电机座4个,相当于710机架

楼主:
大疆调参界面

楼主:
接收机换了大疆lb2,对码上机

楼主:
智能飞行就是爽,还可以写女朋友的名字

网友(2019-06-12):
引用 楼主:
智能飞行就是爽,还可以写女朋友的名字

这个地面站怎么弄的

网友:
3508的电机可以用好盈乐天20a的电调吗

网友:
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

网友:
厉害啦,佩服啊。

网友(2020-11-25):
地面站是大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