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D模块

楼主(2019-04-28):
请问一下这 SDA, SCL什么意思?还有这个可以用 frsky接收机吗?

网友A:
R9应该可以用到睿思凯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应该可以用到睿思凯上的

那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
控制线

能在说详细点吗?

网友C:
osd和接收机不是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和接收机不是一起的

我在淘宝上看到这个OSD模块一端连着飞控,一端连着乐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和接收机不是一起的

那我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看到这个OSD模块一端连着飞控,一端连着乐迪接收机

那是图传发射机 你图里那是遥控接收机

网友D(2019-07-06):
使用乐迪OSD模块,让遥控器也能看到APM及PIX的飞行参数。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89&fromuid=49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乐迪OSD模块,让遥控器也能看到APM及PIX的飞行参数。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

飞飞机的时候,都不看遥控器啊,这设计的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