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参调不好!

楼主(2019-04-28):
接收机对屏,对上了就是就是油门形成量不动,解锁键也设置不了!
3

网友A:
啥垃圾遥控器

网友:
睿思凯很厉害的,还是好好看看说明书和飞控吧

网友:
多弄几遍就找到门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垃圾遥控器

你马比,你司马了?在这说你马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垃圾遥控器

x9dplus是垃圾遥控器???

网友:
这又有不懂装懂的了!

网友:
垃圾狗,懒得理你这穷鬼

网友B:
调个毛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个毛线啊!!!!!!!!!!!!!

你是你马比啊你妈个臭比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