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解锁问题

楼主(2019-04-29):
各位模友们,我的pixhawk的gps没有定位,可以在电脑上解锁,可是用遥控器就不能解锁,这是pix自带的还是遥控器有问题啊

网友A:
GPS要收到星,遥控器才能解锁

网友:
遥控器的问题,和搜星没有关系

网友:
小哥哥,考虑买个数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要收到星,遥控器才能解锁

但是电脑上,不管有没搜到星都可以解锁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脑上,不管有没搜到星都可以解锁是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脑上,不管有没搜到星都可以解锁是吗?

电脑上解锁是为了校准电调

网友:
你在飞行检查中,关掉gps试试

网友B:
自稳模式下不需要搜星定位就可以解锁的,建议看一下是不是遥控校准没做好,还有就是遥控器微调记得先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模式下不需要搜星定位就可以解锁的,建议看一下是不是遥控校准没做好,还有就是遥控器微调记得先归零 ...

但是我用遥控器解不了锁啊,方向最右,飞控没有反应。

网友:
重新校准遥控器,4通道留一点余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遥控器解不了锁啊,方向最右,飞控没有反应。

有没有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改参数?

没有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改啊

遥控器解锁要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解锁要改参数

在哪里改啊,不是默认方向最右,油门最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改啊,不是默认方向最右,油门最低吗

在全部参数表里面找到arming这个参数,一个改成64(遥控接收机)另一个改成2(解锁后电机停转),如果没有安全开关就找到safe这个参数改成0(禁用安全开关),看不懂英文的话就去翻译一下

网友:
好像需要关闭全部参数里面的arming-把1改为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