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丽3代完工

楼主(2019-04-29):
垃圾场收的外壳,从买零件开始,陆陆续续搞了半个月,上机调试了一下都能用了,还没舍得首飞,在飞模拟器

接收机

网友:
厉害了(ง •̀_•́)ง我的哥

网友A:
接收机咋对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咋对频的

接收机上电灯长亮,打开遥控器进入菜单,找到接收管理,新建接收1秒内会显示对频成功,如果没有就检查电路吧,或者固件不对,注意接收机上电长亮,不是闪一下长亮,如果闪一下长亮就说明接收机对过频了,或者固件问题,重新刷下接收固件吧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芯片烧了萝丽3代完工 模拟器,接收机,一代元宵萝莉,一代花朝萝莉 作者:识字读书 3426 我烧过新版六通的芯片15W408

网友(2022-04-03):
可以分享一下pcb嘛